请教,想做一个市电来电提醒的电路,遇到问题

楼主(2012-08-21):
用cd4538 连接成上升沿触发,想直接用市电 变压 整流 作为电源,,
洞洞板上焊接了一个,不行
我猜测是 整流的电容延迟了 芯片的上电时间,等芯片启动好了,电路里面的电压都稳定了,没有上升沿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多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业余,大虾 凑合看吧

网友A:
1.D9肯定是多余的。
2.没有看到楼主用来做“提示”的元件。
3.建议不如用个三极管延时电路来得简单。

楼主:
提示就是9脚接出来的

三极管延时 怎么做?

楼主:
上电延时?

网友A:
我猜你的来电提醒电路就是发个信号之类提示用户吧?用电容充电延时打开个三极管开关,弄蜂鸣器来叫就可以了,如果是提示单片机系统,你就弄得太复杂了。

楼主:
对,就是发一个信号电容充电延时打开个三极管开关,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恩,基本对,RL换到C极去,换成个蜂鸣器,RC两个元件要换一下位置,原因自己想,RC的值选一下,整个电路直接接到整流桥滤波输出就可以了,C上要并联一个指向电源的二极管,要不瞬间掉电以后,来电就不会响了,原因也自己想。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采用共射极电路
2、只让蜂鸣器响一段时间
3、给电容放电,可以重新充电

我想请教一下,采用延时有什么好处呢?如果直接接蜂鸣器和一个电阻,中间再来个开关呢?

网友A:
1.没看懂哪里有采样环节

蜂鸣器+电阻+开关,什么开关?机械开关达不到楼主的要求。楼主的需求并不明确,我也是猜的他想做这个。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哦,打错了,是“采用”,又想了一下,用二极管放电好像有问题啊

网友A:
还是让楼主自己把电路图画出来好讨论些。

网友C:
买个220v蜂鸣器 接个插头,找个插座一查。 OK

网友D:
是做上电响一声提示吧,。。别整复杂了。

网友E:
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您选择的这条路实在是太曲折了。

楼主:
是这与样?
10# NE5532

网友A:
差不多了,R1换成蜂鸣器。

楼主:
断电后电容怎么放电啊?

网友A:
如果整个电路只有这个当负载的话,二极管不能解决问题,在滤波电容上并一个大点的电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