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PIC18F66K22做高低温试验出现死机现象

楼主(2012-08-21):
用PIC18F66K22设计一个产品在做零下20°试验时出现死机现象,看门狗打开了,请问有高手碰到过这种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出现死机,是复位了。还是死掉不动了??
   你怎么判定死掉了?

看一下,会不会是晶振停振了!
  E = -40C 至+125C (扩展级)
  I = -40C 至 +85C (工业级)
PIC的芯片可以在-40度工作。

网友B:
你首先要确定PIC18F66K22是温度等级是多少?
新出的PIC18F66K22都至少是工业级的,也就是说PIC18F66K22自身的耐温等级能达到-40度,但你的产品又出现问题,我见到最多的是是软件存在临界代码,硬件在某个低温时触发了这个临界条件导致隐形的BUG暴露,BUG暴露的后果可能就是PC指针乱造成死机,当然还有很多种可能,因我们不是设计者,无法给你列出所有的可能,但你可以从以下思路出发去发现问题:
1、检查死机时OSC是否依然有振荡信号?
2、检查死机前和死机后是否出现了异常的RST信号?
3、检查看门狗的清狗周期时间最短是多少?并检查看门狗设置的最长溢出时间是多少?因为看门狗是RC振荡源,所以还需要同时检查在高、低温时RC振荡源振荡频率变化造成的看门狗溢出时间变化。检查并分析看门狗清狗时间是否太长并超出了看门狗溢出了时间了?可以暂时先屏蔽看门狗快速判断一下是否为此造成。
4、以上是常见原因,如果依然分析不出,则需要提供全部的软硬件图纸才好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