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负反馈电路

楼主(2012-08-21):
(无正文)

楼主:
N沟道 上面是D 下面是S

网友A:
接在运放-端并不一定是负反馈,接在正端也不一定是正反馈

网友B:
这个电路有意思, 运放的负反馈再加上MOS功率管的反相关系, 变成了正反馈了.
照这样看, 把运放的正负对换,应该是可以工作的. 负反馈完全成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把反馈接到运放的+端 输入接到运放的-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今天下午也尝试过好像没有用

网友C:
楼上方法可行。
还有一个方法将MOS换P管。
TL431对电源上拉,431的KR短路,A极对地接限流电阻,
运放正端接A极,输出电流就是2.5/R

网友D:
四楼方法可行!

网友E:
这是考试吗

楼主:
当然不是考卷上的题目啦,这是我电路中的一部分,所要求的这种形式,而且图中的管子只能用N沟道的

回复4楼:
我试过你提到的方法,结果还是比基准来的低而且随负载影响很大。
所以我想了一下,图中MOS管的接法实际上是三极管的共发射极电路,而这种电路随负载影响是很大的,输出电阻大,结论是不是就是不能实现这样的电路呢?
  如果有什么变通的办法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