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款笔记本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2012-08-21):
最近想买个本,但是不知道怎么选,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handshake
没啥特别要求,4--5K之间的。一般用的软件比如AD10,PADS,Proe、CAD之内的,要能保证流畅使用这些软件。几乎不玩网游,偶尔玩下战地、使命。

楼主:
自己先顶下,这是血汗钱啊,一点都不能浪费的:lol

网友A:
4k多的本搞开发,楼主应该不难选把,京东上随便找的,建议选ACER里面带独显的,内存2G就Ok了。

网友B: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系统综述

楼主:
不能随便砸钱啊,推荐一个性能稍微好点的啊。谢了:handshake

网友C:
dellv1450-476    i5-2450    4G内存     1G独显   500硬盘     现在估计3600可以收

网友D:
4、5k的随便买啊,玩使命召唤的话找个好一点的显卡吧

网友E:
有这钱照着品牌买就是了

楼主:
还是没结果。。。。。

网友F:
thinkpad,除了它不要买别的品牌的。

网友G:
thinkpad是商务本,性能稳定,但性价比不是最高的,如果追求性价比,买acer的吧。

楼主:
不想买thinkpad。。。

网友H:
建议CPU I52450;显卡GT540上下;如果装64位系统的话最好用4G的内存,两个2G的想匹配的内存开双通道就行;
牌子的话宏基的性价比是毋庸置疑的,做工也是不用报幻想的(宏基的高端机听说做工不错,但是没接触过);华硕的性价比比宏基的低些,单做工比宏基好上许多;然后是ThinkPad,做工还可以,但是价格明显要高些,然后是戴尔,东芝又要贵上一些,当然做工会好些。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仅供参考,建议最好造个懂行的朋友陪你看电脑,免得被坑

网友I:
如果考虑thinkPad 就买X系列的,其他的就不要买

网友J:
买苹果的吧 因为我是苹果控 感觉还不错

网友K:
联想质量还不错,品牌也好。我们一层楼都是用联想的,不过不便宜!神舟,ACER性价比高

网友L:
上个星期我thinkpad刚换的主板

主板门你不知道?

回复 网友F:
thinkpad除了T系列的,其他系列的最好别买

网友M:
thinkpad低端的一款本子近期出了主板门,网上查的到。

联想推出几款保修四年的本子,适合学生大学四年使用,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值的,毕竟坏了有人修。去看看联想商城。

网友N:
本人米不多,买不起T系的本子,2010年10.1买了一台thinkpad E40, 4k多, 几个月后,屏轴松动,只能工作日时间送修,请假一天去联想维修站,那帮二把刀把本子拆开,说屏轴没坏,一再要求下,说可以给免费换个屏轴,不过调货,需要一周时间。一周后,又去了趟,把屏轴换了。比以前稍微紧一点,但也不想象中的那么好,跟T系的屏轴没法比。 后来发现,wifi信号没有强了,路由器没变,电脑的位置也没变,以前都是满格,现在总是差一两格不满。又打联想打电话,又说让我工作日请假送过去,我一子就怒了,修一个本子都请了两天假了,还让我请假? 后来联想派一个工程师来了,把本子拆开,检查了wifi天线,说根本就没动过。我就无语了。认命了,就这样用吧。
上周突然发现电池坏了,只能**10分钟左右,用软件一测试,损耗95%。这个本子保修一年,早就过了保修期限。只好自己试着修复一下,深度充放电若干次,无济于事。电池彻底坏了。

Thinkpad E40的优缺点吧:
优点:
1.打着ThinkPad **,猛得一看像那么回事。
2.键盘比较好用,手感相当好。
3.散热挺好的,从来没有过热死机。
缺点:
1.没有状态指示灯,比如硬盘指示灯,键盘大小写灯,WIFI电源指示灯,不知道联想怎么想的,最基本的功能都没有。
2. 屏轴很容易松动。
3. 全部是工程塑料外壳,没有质感。
4. 屏幕分辨率1366*768很坑爹,浏览网页很别扭,这个不能全怪联想,这两年主流本子都这个分辨率。
总之买这个本子很上当,下次要买本就买T系的。
以上是个人使用经验,供参考。

网友O:
好东西都便宜卖到国外了.

网友M:
话说T系列也不是全OK,几年前的T60,15000+,摊上了显卡门,先后换2个主板,几个风扇,电池喇叭等等,现在还是死机,一边扔着了,有一搭没一搭地拷贝个程序。

年初入手的T420,7000+,显卡分辨率低,1366*768,非常累眼睛,太坑爹了,对不起T这个名号,不过其它都OK。年底打算再买一个,一定弄个显卡分辨率高的。

买本子就是撞大运,没有好本子,只有好运气。所以才要买保修期长的,至少主板坏了可以换。

网友H:
擦~
我4000入手的宏基4752-2432用了近一年了感觉还不错啊~
话说咱原来玩游戏(3D的)的时候都是双开的~
除了打帮战什么的,一般没什么卡的感觉,散热就入夏的时候风扇被灰堵死的时候除了点问题,清灰后照玩不误~
现在仨月不玩游戏了,不知道双开卡不卡,反正开机速度比原来慢了好多,话说暑假前咱的开机速度都是30S左右的,现在都是40S+

网友P:
我7900元买了华硕的A8J,没多长时间屏轴就松了,一开始没在意,等到后来严重了却过了保修期,自费更换要好几百,算了,不换了,后面拿个东西撑着,基本上就当个台式机用;
又买了个神舟上网本,花费2000元,这个还好,用了三年了,没啥问题,电池还给力;
以下买的全为二手,东西好坏全靠人品。
淘宝上买了个二手X31,500元左右,拿在手里很轻,有一年时间就用它了,反正我又不玩游戏,画个图、写个程序也够用了,现在给我上初中的儿子玩。
又买了个X60,花费1500元,除了掌托部位有点热,其它都不错;
再买了个X200,花费2200元,用起来一个字“爽”!

网友Q:
刚到这里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入手东芝M800,暂时就发现发热问题有点严重,其他问题还没发现,但听说使用寿命不长。。

网友R:
17楼的图很霸气,现在4K的配置都非常好了,随便买,买屏幕大的,硬盘容量高点,常用的端口是不是方便,足够,快捷按键是不是合理,你应该关心这些,配置不是你需要关心的,这个价格,这个年代,配置都好。信心我没错的。

网友S:
战地、使命  这个拼显卡  不是一般的狠

我买笔记本时  玩使命7  爽的很
使命8一出 就没戏了   :lol

网友T:
神舟的本子用了三年了,依然给力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