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302 RAM的疑问

楼主(2012-08-21):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DS1302时钟芯片的问题,这个芯片的RTC寄存器是固定的,对某个寄存器读写的话会得到具体的时间,规格里面PAGE6写到RAM的字节,如果在DS1302正常工作模式下,对RAM的地址进行读操作,读出来的是什么呢?它和RTC寄存器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自己定义的数据
没有

网友B:
跟RTC没有关系  就是单纯的RAM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RAM + 非易失(因为有后备电源)

网友C:
记得它有几十字节RAM是独立的,跟时钟没关系的,可以用来保存数据。

网友D:
哈哈,正愁没地方保存数据呢。
本来想着要在开机的时候判断RAM中的值决定单片机进入一个特定的状态,以便恢复到干扰之前的状态,但是后来忽然想到全局变量在启动的时候都是要清零的,我对制作启动文件又不懂~
刚好客户又要求要加入时钟~,今天看DS1302的时候才想起有带RAM的:loveliness:

网友E:
读出的是RAM内的数字,其中有7个字节的RAM(就是RTC)和日历时间有关,读取时间就是读取这7个字节中的数据,也就是1302里的时间
注意:调时的时候也要把这7个字节内的数据做相应调整,否则的话当调时完成后读取的时间依旧是正常走时后的时间。
建议:读取数据的时候只读取感兴趣的RAM内的数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