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小弟初学,望各位大侠指教!
N沟道管T1的漏极加上高压,P够导管T2的漏极加上低压,则这两个MOS管的导电沟道就分别形成了可是,我搞不清楚在输入端加何种电压时,两个MOS管可以导通。
比如信号范围为0-5V,T1、T2的开启电压都是2V,
(1)则让T1导通的信号范围不应是2-5V吗?为什么书上讲是0-2V
(2)让T2导通的信号范围为什么是2-5V呢?
望详解,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希望高手能回答啊

网友A:
你的书好像有问题哦,你先假设信号是固定电压值,然后来想,一个是栅极电压高过信号,一个是低过信号,然后把信号考虑成范围值,按最不利的一端来考虑就Ok了。

网友A:
上面回帖好像看错了,楼主问的是门,不是普通的模拟电路,楼主上图来看看,上下哪个是T1

楼主:
4# NE5532 谢谢大侠哈, 网上找到一个图,帮忙看下哈,p沟道管的输入电压搞懂了,但是N沟道的没搞懂,
这个图里Tn就相当于T1,Tp相当于T2,信号范围是-5-5v,那么使Tn导通的信号输入范围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A:
这个是传输门,我猜你可能是想问图腾柱,请你确认一下。

网友B:
怎么没下文了  等着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