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怎么理解,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2-08-21):
电路V1、V2输入为+4到-4V的方波(V1、V2相位相反)。请教各位,这个电路怎么理解啊,功能是什么?

网友A:
头疼的MOS管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记说明了,这个是一个N沟道耗尽型的JFET,不好意思~

网友B:
这画的是P沟道吧

网友C:
1.  这个电路可以理解为楼主为了发帖 ‘创新’ 的一个电路。

2.  功能就是反相放大器或反相放大积分器,这取决于C2容量的大小。与下图功能无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吗?您的这个图和我的那个图好像不能等效吧
理由有二:1、按你的图正相端应该为0,可我的那个测了是方波(那个JFET的作用?)
              2、按你的说法为反相放大,那么输出也该是方波吧,但实际是脉动的直流

从输入输出关系上讲,我觉得就是一个整流和换算的电路,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具体的分析清楚他的来龙去脉,你能再详细的说说吗?

网友D:
相敏全波整流电路。
将FET当开关看,运放一会是反相放大,一会同相放大。
输出如果再经低通就是平滑的直流。

网友E:
同意7楼的观点,C2,R4明显是带增益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我想的跟你差不多,但就是还有一点不明白,当FET不导通时,因为虚短,R2的两侧电压相等没有电流,那岂不是成了跟随?但我测了,不是的唉,所以这块不理解。
你思考一下能再详细说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再看一下FET不导通时的状态,测量结果应该是放大了,但按你说的好像是跟随吧,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D:
回复 楼主:
FET不导通的时候是减法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主要是R1R2的左侧是相连的,请你看一下我的分析有什么问题好吗?
当FET不导通时,R1两侧电位均为V1,由于虚短R2两侧的电位也为V1,所以R2没有电流流过,那么电路就成了电压跟随,输出应该是V1对吧,可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楼主:
石沉大海了呀

网友F:
开关不通时:增益为 1 ,也就是电压跟随。
开关导通时:增益为 -86/12,也就是反向放大。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了下确实是跟随。不过FET是否完全被夹断使ID没有电流呢?

网友G:
类似绝对值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如果没有C2的存在,你想的完全正确!

网友H:
感觉这个电路设计的很墨迹。
但是不知道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LZ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也怀疑过,可能最关键的还是在电容C2的作用上,我现在想得出输入输出的表达式。
看输出波形图。你有时间的话可以仿真看一看吗,跟想的波形不一样哦,最初的波形很接近方波,猜测是由于C2未达到稳态,同之前的分析那样一会儿同相放大一会儿反相放大;但随着C2达到稳态,输出也稳定为锯齿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说的取决于C2容量很有道理,但你对整个电路的解释我没怎么搞懂,能再细说细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否细细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H:

同感。实话告知,抄的别人的板子。从整体功能上判断该部分就是为了实现 整流和换算功能。
可惜我就是得不出换算的公式。
不过现在已经不再是为了工作了,纯属兴趣。  求解!

网友I:
这个应该是双电源的,不然工作不起来。
这里原信号周期不清楚,参数调节好的话,应该能输出这么个间隔三角波,还是负电压的。

楼主:
:'(高手求解答!

网友J:
两种情况:
1、当场管导通时,是一个近似的反相积分器(当无R4,只有C2时就是一反相积分器;如果只有R4,没有C2时就是一反相放大器)。
2、当场管截止时,R1、R2无电流流过,C2只能通过R4放电(如果无R4,只有C2时就会保持输出电压不变)。
场管的导通与否受V2的控制。V1经过C1的隔直耦合,在其后已经无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