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MC中的VFBC的vfbc_cmd_end信号的作用?

楼主:
请问大侠 MPMC中的VFBC的vfbc_cmd_end信号的作用?没有时序图 下面这段描述没有看明白

网友A(2012-08-21):
视频帧缓冲器控制信号的结束命令。用在非2D传输视频中。

楼主:
2# GoldSunMonkey 猴哥 “非2D传输视频”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
VFBC的命令包由4个32bit的命令字组成,WORD0 + WORD1 + WORD2 + WORD3,按照下面这句话,VFBC_Cmd_End信号应该是在最后一个命令字给出,也就是WORD3,如下:

但是,按照这句话,VFBC_Cmd_End信号又应该是在WORD1中给出,如下:

那到底是在WORD1给出,还是在WORD3给出呢???

楼主:
3# wahahaabc 上面的第一幅图中的红线标错了,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