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驱动速度上不去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我自己设计的一个步进电机驱动,跑到600转/分,速度就上不去了。我先说说我的工作环境,电源是60V直流电源,86的步进电机,电流是幅值3.5A的正弦。
因为速度越大,反向电动势随之变大。

加到电机的电压越来越小,电流响应也就越来越慢。
这样一来电流就越来越小超过600转/分,也就不到1A了。

但是我在测试雷赛的AM882时发现,电机随着转速的提高,电流也减小。
但是过了600转/分这个砍,电流反而越变越大。
我打电话过去问,工程师不肯透露他们的方案。
这里想请教各位大侠,在转速越来越高,反向电动势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何增大电流?
我思前想后,想到两个方案
1.到了600转/分,将参考电流变大
2.到了600转/分,把PID的Kp网上加

请教高手这两种方法行不行?

网友A:
这个问题是比较深入了.
可否再介绍一下你的电机的参数和 PID 方面的情况?

网友B:
来学习下,以前接触过,但不太懂

网友C:
可以用集成的step型驱动芯片.
自己做恒流闭环,那么首先要减小积分常数.

网友D:
速度高,直接增加电压比较靠谱

网友E(2013-04-28):
电机本身的原因,建议你选过一款适合你速度的电机,电机参数才是重点

网友F:
这是个可爱的电感,

电压高可以降下来, 电流上去~~~ 好象对上了

我是大坏人,

网友F:
是不是因当先把 电路图上上来了

网友G:
十分同意6楼: 电机本身的原因,建议你选过一款适合你速度的电机,电机参数才是重点

网友H:
你用TMC262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