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IC,居然查不到资料(有图。)

楼主(2012-08-21):
SW866 这个是什么IC?我查不到它的规格书,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如下图这片板子是电梯上落指示牌来的。现在要更改它的功能,但根本找不到资料。
有大侠或供应商有这IC 资料吗?谢谢!!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国产的呢?要不就是定制的。

网友B:
严重怀疑是自己打磨后用激光打的标

网友C:
这都可以

楼主:
算了,弄不了。不赚这个钱吧。

怎样结贴的?结贴有什么用的?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定制的这刚样子的。。

左上角有个我要结贴,吧分给分配完了就可以结贴了。

网友D:
自己随便用一个MCU代替就可以了。

网友E:
看样子,应该是个电梯的楼层显示板吧?

那一般就是驱动数码管显示的专用ASIC芯片,应该是某个料号的国产替代品,按照此思路先找到原型,下面随便找个国产替代料就OK

网友E:
对对看管脚,看看是不是MAX7219这样的东西,你可以到MAX的网站上,把那几款LED驱动芯片的PDF下载下来对,

先对管脚数,再对电路,如果差不多,再到网络上找它的国产替代品

网友F:
跟上海的那位学的,磨掉原来的字后自己打标上去的。

网友G(2015-01-24):
这个芯片我知道,我手头就有。

网友H:
有就把资料献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