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的地与大地之间加一个高压电容作用

楼主(2012-08-21):
请问电路板的地与大地之间加一个高压电容有什么作用?机壳为什么接大地,而不接电路板的地?

楼主:
先自己顶下

网友A:
电路板上的地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提供的是一个电平参考平面;高压电容放在那里应该是过滤机器外壳的静电....

网友B:
这个电容应该是一个Y电容,Y电容主要用来消除共模干扰。也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在这里,Y电容的作用
1。从某种角度来讲,缩小工作地和机壳的电压。相当于一个大电阻接机壳。
2。减小对自身电路的共模干扰。
3。减小对外的辐射和传导。
4。电容要用安规电容(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入网设备必须的。

说的非常好,我的变频器引用中就是这样设计的,同时还会有一些较大阻值的电阻与此电容并联。但是相关参数肯定是要好好选择的

网友C:
楼上的讲的好详细。
楼主讲的应该是工作地与大地间的电容 ,不过原理看似也是一样的。

网友D:
这个电容的主要作用是,浪涌产生的共模干扰的泄放途径。

网友E(2013-01-09):
应该是滤除共模噪声吧

网友F:
机壳是安全地,高压电容是滤除高频干扰用的

网友G(2013-03-30):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应该是一个Y电容,Y电容主要用来消除共模干扰。也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 ...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应该是一个Y电容,Y电容主要用来消除共模干扰。也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 ...

说的好

网友F:
说的很全面

网友F:
安全地是与大地连接的,内部信号地可以采用浮地或者通过高压电容连接至设备外壳上

网友F:
系统接地是很重要的,干扰时需要通过接地进行泄放,接地处理不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应该是一个Y电容,Y电容主要用来消除共模干扰。也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 ...

作用理解了,但是在设计过程中如何选值呢?

网友I:
说的很详细

网友J(2014-10-08):
接地很重要

网友K:
工业上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L:
碰到好的帖子一定要留下爪印。

网友M(2014-12-11):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应该是一个Y电容,Y电容主要用来消除共模干扰。也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 ...

如果在系统地与大地之间用Y电容相连,那么打静电的时候,静电很难泄放的吧

网友N:
这个电容有抑制共模干扰作用。

网友O(2015-01-15):
拜读各位大咖高见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应该是一个Y电容,Y电容主要用来消除共模干扰。也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 ...

请教大侠,是否y电容此处值都是102,耐压越高越好?还有,在这样的电路板上需要x电容吗,具体要求是多少

网友Q(2015-03-11):
这个就是Y电容,起滤除共模噪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