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S232长距离通信解决办法

楼主(2012-08-21):
现在有采集设备是RS232接口,PC端也是RS232问题是 现在PC端发送命令时,经常收到设备发回的乱码。通信长度大概30M左右。
用短线连接则无此问题,波特率调低了也是类似现象。

在网上搜了下 解决方法有  RS232 -> RS422  -------  RS422->RS232
我想确认下这种方法时候可行,或者有其他解决方法。(不能使用中继,或者交换器)

谢过了。

网友A:
RS232 -> 以太网  -------  以太网->RS232

网友B:
工作环境很恶劣么,速率不是很高30米根本没问题,虽然超过232定义距离。怀疑232电路或电缆有问题。你说的转422也可以,但建议你查下隐患。

网友C:
直接改成RS485就是了

网友D:
对于RS232来说30M并不长,应该是你的电路抗干扰能力有点问题
建议你从本源上解决问题

网友E:
办法很多
1,转差分比如 485等
2. 转光,好多产品卖。

网友F:
直接转换成485最好,这周方式成本比较小,当然也可以转换成以太网和光等一系列信号,但是成本就上去了,建议楼主选择485传输。

网友G:
波特率不高的情况下30米还是可以凑合用232滴!
前提是你用232驱动片要好,不要去配套市场拿货,那的MAXIM没有真品,全是山寨的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用+/-12V供电的驱动片,不要用5V升压的
还有,线也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H:
借宝地,问一下,232,通常传输距离可以做到多远?如果加了MAX232呢?
如果传输2米,附近有电机启动会是怎么样的结果?

网友C:
1、UART+MAX232即构成典型的232通信,传输距离一般在12米以内。
2、232通信距离主要和传输线的对地耦合电容等相关,而推荐的一般不超过12米乃是根据通常的经验公式得到的,如果在实验室环境,使用屏蔽的双绞线的话,我测试过到100米都可以正常通信。
附近有电机启动等,如果辅助基本的收发检错重发方式,2米不会有啥问题,因为电机启动的时间终究很短,即使在启动时干扰了通信,只有能检查出错误并重发数据,也能抗过去,就怕附近始终存在比较强烈的干扰,导致重发机制无法执行。

网友I:
用485就可以了,市场有232转485的转换器的。

网友J:
1.降低波特率
2.改成485
3.方便的话加中继
:lol

网友H:
1、UART+MAX232即构成典型的232通信,传输距离一般在12米以内。
2、232通信距离主要和传输线的对地耦合电容等相关,而推荐的一般不超过12米乃是根据通常的经验公式得到的,如果在实验室环境,使用屏蔽的双绞线的话, ...
引用 网友C:

俩PIC双机通信,不加IC,2米距离,设备中有电机,和控制器一个电源,加了握手重发机制,用网线传输。
还没有实际测试结果,如果不行考虑加MAX232或者换屏蔽线。

网友C:
俩PIC双机通信,不加IC,2米距离,设备中有电机,和控制器一个电源,加了握手重发机制,用网线传输。
还没有实际测试结果,如果不行考虑加MAX232或者换屏蔽线。 ...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UART+TTL,2米的距离一般只建议用在商业环境中,工业环境中则需要慎重。

建议:
1、屏蔽双绞线
2、降低波特率到2400及更低
3、完整的协议检错和重发机制必不可少
4、如果可以使用隔离,尽量使用光电隔离。

网友K:
除了上述方法。还有:
1.  将RS232驱动芯片MAX232或类似芯片的4个电荷泵电容改成47uF的电解电容;
2.  将驱动芯片MAX232的电源电压Vcc提高到9V。

网友L:
关键在于驱动能力.

网友M:
用电流环。

网友N:
这个问题,我印象太深了,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笔试考卷里面就有这么一题,然后我真不懂,专业不对位,就没答,后面进了复试,考官问我为什么一个字都没写,我直接说那不是我的专业范畴,真不了解。后面考官居然说:你的空白答案我很满意,很多人不懂但是写了各种奇怪的作法,我不会让他们这么干的,答题和实际操作也一样,派遣他们出差干活碰到不懂的地方很有可能也是硬来完成任务,迟早出问题,影响我们自己的形象,不懂就是不懂没必要装懂,不懂的可以叫公司出面解决嘛,下次你就会了。

网友O:
用RS-422,485半双工,跟楼主不一定协议兼容

网友P:
我们现在的板卡是用RS232转RS422,不过还没测功能。

网友Q:
我们就是用的485通信

网友H:
谢谢诸位,遇到问题心理有底了。

网友R:
俩PIC双机通信,不加IC,2米距离,设备中有电机,和控制器一个电源,加了握手重发机制,用网线传输。
还没有实际测试结果,如果不行考虑加MAX232或者换屏蔽线。 ...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么做过,处理的好一点,采用好的协议握手和重发,低的波特率,不算太恶劣的环境的话勉强能做到的。

网友S:
用18L的电流环方式,几百米都没问题,缺点是波特率不能太高

网友T:
1、232,9600波特率,屏蔽线,100m通讯不需协议和校验
2、你的pic单片机与pc机的波特率误差可能不同造成通讯不可靠
3、能用485或422当然更好了
4、协议和校验也是提高可靠性的好办法

网友U:
还是转485吧,偶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V:
建议使用485通信   做工程有一年多了   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  232传输能力,速度并没有485强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用232传输   这是一个问题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W:
完全可以的,把RS232信号转化为RS485信号,然后就可以长距离传输了,详细请参考这篇**: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5%AE%9A%E4%B9%89/

网友K:
要传得更远用光纤收发器。几十公里。

网友X:
我也建议你采用RS232转RS485-------RS485转RS232的方式。两头接口不变,中间传输用RS485。485模块要接DC5V电源,这也不要紧。最主要的问题是:RS232是全双工工作而RS485是半双工工作!你要满足原来的通信速率,现在的波特率就要最少加倍!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硬件上加两个模块(约花120元),软件上也要做一点调整,请自己权衡。

网友C:
建议使用485通信   做工程有一年多了   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  232传输能力,速度并没有485强   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用232传输   这是一个问题   希望高手指点 ...
引用 网友V:

很简单,RS232可以形成全双工通信,不需要切换通信方向,RS232芯片也相对便宜点,而RS485则不行,于是在具体较近时,则RS232则没啥不对。

网友Y:
建议楼主选择485传输,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网友Z:
工作环境很恶劣么,速率不是很高30米根本没问题,虽然超过232定义距离。怀疑232电路或电缆有问题。你说的转422也可以,但建议你查下隐患。
引用 网友B:

RS232数据线用带屏蔽层的独立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