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与0的比较

楼主(2012-08-22):
网上对单精度浮点数与0的比较都都如下:
float data;
if (data > -0.000001 && data < 0.000001)
   ......

但我在STM32F103及STM32407(带FPU)上直接与0比较也能得到正确的判断:
float data;
if (data == 0)
....

网友A:
使用前者  尤其是在数据处理的算法当中

网友B:
这是无谓的一种冒险,浮点数本来就是粗略的近似,不能当真跟整数比。

网友C:
我的程序中两种用法都有, 还有的地方这两种做法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理解了浮点数的表示法,明白了第一种方法为什么要那么写,才能正确的进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