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一段开启看门狗程序,同时求关看门狗程序

楼主(2012-08-22):
IWDG_KR=0xcc;    //启动看门狗
IWDG_KR=0x55;    //解除写保护
IWDG_RLR=0xff;   //重装载寄存器 每次在IWDG_KR 寄存器中写入0xAA时,这个寄存器中的内容会
          //被传送到看门狗的计数器中
IWDG_PR=0x06;    //看门狗时钟预分频器  分频系数256
IWDG_KR=0xAA;    //重启动写保护,同时也是在其它程序中的清除看门狗语句

上面这个程序验证通过,(在stm8系列芯片中),但不知怎么关了它,因为程序要去睡眠,如不关了,在睡眠后,会复位。

楼主:
问题解决了:victory:,打开后,就不能关闭了,也就是说,如果用睡眠,就不能用看门狗了,以下是资料介绍:

WDG(看门狗) 定时器可用选项设置字节或软件来激活。一旦激活,除非复位,用户程序不能够
关闭看门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也不是这样吧,你可以修改:
WWDG_HALT in Option Byte 为0.

楼主:
窗口看门狗有这个功能,进入停机可停止看门狗,普通看门狗不可以,准备再研究一下窗口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