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解电容和普通电容的区别

楼主(2012-08-22):
请问在电路板安装电解电容的地方换上普通电容有什么现象,当然耐压容量等规格一切相同

网友A:
注意正负极

网友B:
市面上没有“普通电容”这种产品…………

网友C:
普通电容只是一个统称而已,不是具体的电容类别

网友D:
除了注意耐压值容量外,一般来说电解电容的ESR和ESL相对陶瓷电容以及钽电容要大;另外还要注意的是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远低于前两者,时间久了,其电容值会下降,ESR会增加,一般在高速电路中最好不要使用电解电容。

网友E:
ESR是串联等效电阻吧。

楼主:
5# shixiaowei7758  谢谢,这么多回复的,也就只有你看的明白点,不过你的意思说在安装电解电容的可以换上一般的无极性电容(同规格耐压容量等相同),那还需要电解电容干什么?

网友F:
工作这么久,不明白电解电容有什么不普通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电解的要便宜。

网友H:
ESR: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I:
容量大,相对便宜。

网友B:
5# shixiaowei7758  谢谢,这么多回复的,也就只有你看的明白点,不过你的意思说在安装电解电容的可以换上一般的无极性电容(同规格耐压容量等相同),那还需要电解电容干什么? ...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回复,只有我是提醒你认真的,猜到你是想问电解电容和无极性电容之间的区别了,就是逼你自己搞懂电容有哪些类型,不然你永远都是晕的。

网友B:
电容,按是否有极性可以分为极性和非极性,常见的极性电容一般称为电解电容,常见的包括铝电解、钽电解等,非极性电容主要类型有陶瓷、独石、CBB(聚酯)等,非极性电容高频特性好,有的温度特性可以很好(比如陶瓷的COG),但是容量没有电解做得大。

网友J:
电解电容是最最普通的电容了
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K:
我估计你说的普通电容指的是陶瓷电容  电解电容的容值可以做得很大 而陶瓷电容的容值一般做的都不大

网友L:
电解电容充电原理是利用电解液,属于化学过程,电解液容易随时间挥发,所以寿命较低,摆放要原理热源,寿命随工作温度每升高10度而减半,一般用于低频滤波。具有极性,放反容易爆浆。
瓷片电容容值比较低,一般用来用作高频滤波。

网友M:
高低频特性,阻、容抗,耐压。

网友N:
电子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