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hex文件分2次写入pic

楼主(2012-08-22):
把一个hex文件分2次写入pic,大家有没有做过?
即把一个 程序(有多个函数,但只有一个main)编译出一个hex文件或2个hex文件
如果一个hex文件,怎么分成2个hex写入pic,能正确运行
如果2个hex文件,怎么分成写入pic,能正确运行

从PK3CMD.txt(pickit3命令行工具的 readme)看,应该是可以的
Program
-M<Memory Region>

   P - Program Memory

   E= EEPROM

   I= ID Memory

   C= Configuration Memory

   B= Boot Flash Memory

   If no region is entered,

   the entire device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Range           -N####,####

  #### is a hexidecimal number representing
                                  Start and End Address in sequence

网友A:
当然可以,但你的编译器生成的两个HEX文件要带有地址信息,并且你的编程器软件能自动读取HEX文件中的地址并放到对应的烧写缓冲区中。

如果不支持,则一切需要手工指定,那就需要靠你的基本知识十分扎实了。

网友B:
楼主是想处理多个C文件组成的工程吧,其实Linker就是你要的东西,犯不着下两次。

楼主:
不是,是同一个功能,我想分两次或多次写入PIC,合在一起运行
需求是,我一个朋友帮别人开发的pic软件,是按件收费的,找我帮忙想想办法我给他想了个办法,使用pickit3的命令行工具开发一个软件,把hex分多次写入,即每个文件单独加密 ,逐个解密烧写再加密,这样**难度高一点
否则好像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B:
不是,是同一个功能,我想分两次或多次写入PIC,合在一起运行
需求是,我一个朋友帮别人开发的pic软件,是按件收费的,找我帮忙想想办法我给他想了个办法,使用pickit3的命令行工具开发一个软件,把hex分多次写入,即 ...
引用 楼主:

要**,原版拷贝就可以了,基本不用看你的程序。

网友A:
提供烧写好的芯片给对方就是了。

自己买个小砂轮,把芯片型号给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