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STM8L151 TIM4 定时器设置演示程序

楼主(2012-08-22):
老Xuan是初学者,这个是第一个程序,想必菜鸟也能用到。
一些经验,小技巧贡献出来,希望大家一起提高!

程序目的:单片机:STM8L151K4T6,TIM4 ,1秒

/***********************************************************
**文 件 名:sys.c
**创建时间:2012/08/10
**作    者:JIM XUAN
************************************************************
**功    能: 处理单片机核心资源的函数
**备    注: 采用内置的RC=16Mhz振荡器 ,默认8分频,SysClk=2mHZ
**修    改:
************************************************************
*/
#include <STM8L151K4.h>
#include "SM_STM8_ALL.H"
#include "sys.h"
// 系统实际工作在 2 Mhz  clk 。可以分频系数有128,64,32,16,8,4,2,1 (值7..0)
// 2M clk,先经 16 分频,得到计数器clk = 1/2 ns *16 = 8ns
// 2ms需要计数次数= 2000/8 = 250
#define __BASE_CNT_MAX 250 //约2ms 中断一次
void TIM4_Init(void)
{
TIM4_CNTR = 0;
TIM4_PSCR = 4; //16分频
TIM4_ARR = __BASE_CNT_MAX ;
TIM4_EGR = 0x01;
TIM4_IER   = 0x01;//使能溢出中断
TIM4_CR1  = 0x11 ;//开启定时器
}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OVF(void) //TIM4定时器溢出中断
{
static usint OneSnd_Cnt = 0;

    CLI();

        // 1000ms 定时
        if (OneSnd_Cnt >= (500-1))  //1000 ms 到
        {
            OneSnd_Cnt = 0;
            gOneSecond = 0xff;
        }
        else
            OneSnd_Cnt++ ;

   TIM4_SR1 =0; //清标志位,以免重复进入。
   SEI();
   return;
}
void Port_Init(void)
{
//方向->输出=1,推挽=1;
//Port A
//Port B
  PB_DDR |= (1<<D3) | (1<<D4);
  PB_CR1 |= (1<<D3) | (1<<D4);//高、低大电流的推挽输出
  PB_CR2 &= ~(1<<D3) ;         //推挽输出
  PB_CR2 &= ~(1<<D4) ;         //推挽输出
//Port D
  PD_DDR |= (1<<D0) | (1<<D3);
  PD_CR1 |= (1<<D0) | (1<<D3);//高、低大电流的推挽输出
  PD_CR2 &= ~(1<<D0) ;         //推挽输出
  PD_CR2 &= ~(1<<D3) ;         //推挽输出

}
void Clock_Init(void)
{
CLK_CKDIVR = 0x03; //8分频
CLK_ICKCR  = 0x11; //启用内部RC=16mhz
while((CLK_ICKCR & 0x02)==0); //等待时钟稳定
  CLK_PCKENR1 = 0xff;         //定义,时钟提供给设备
CLK_PCKENR2 |= 0b00111111;  //定义,时钟提供给设备
}

void Sys_Init(void)
{
   CLI();
   Clock_Init(); //妈妈的,这款单片机为了低功耗,需选择时钟是否对设备提供。很关键,否则内部设备不工作的!
   Port_Init();
   TIM4_Init();
   SEI ();
}

-----------------------------------
中断函数如下:stm8_interrupt_vector.c
/* BASIC INTERRUPT VECTOR TABLE FOR STM8 devices
* Copyright (c)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File : STM8_INTERRUPT_VECTOR.C
*/
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extern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OVF(void);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TIM4_OVF},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
sys.h 文件如下:
/***********************************************************
**文 件 名:sys.h
**创建时间:2012/08/10
**作    者:JIM XUAN
************************************************************
**功    能:处理单片机核心资源的定义
**备    注:
**修    改:
***********************************************************/
#ifndef __sys_h
#define __sys_h

// ******************** 头引入******************************
#include "STM8L151K4.h"

// ****************** 全局变量的定义引用 *******************
extern uchar gOneSecond        ;

#define   D0 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sint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SEI() _asm("rim") // 允许CPU 全局中断
#define CLI() _asm("sim") // 禁止CPU 全局中断
#define NOP() _asm("NOP")

// ****************** LED 指示 *******************
#define LED4_OFF              PD_ODR |=   (1<<D0)
#define LED4_ON               PD_ODR &=  ~(1<<D0)
#define LED4_FLASH          PD_ODR ^=   (1<<D0)

void Sys_Init(void);

#endif

//交流可加QQ=540072586

楼主:
对了,在main.h 中定义:

//全局变量都放这里
unsigned char  gOneSecond    =0    ;

网友A:
#include <STM8L151K4.h>
#include "SM_STM8_ALL.H"
#include "sys.h"
// 系统实际工作在 2 Mhz  clk 。可以分频系数有128,64,32,16,8,4,2,1 (值7..0)
// 2M clk,先经 16 分频,得到计数器clk = 1/2 ns *16 = 8ns
// 2ms需要计数次数= 2000/8 = 250
#define __BASE_CNT_MAX 250 //约2ms 中断一次
void TIM4_Init(void)
{
TIM4_CNTR = 0;
TIM4_PSCR = 4; //16分频
TIM4_ARR = __BASE_CNT_MAX ;
TIM4_EGR = 0x01;
TIM4_IER   = 0x01;//使能溢出中断
TIM4_CR1  = 0x11 ;//开启定时器
}MRO 么错吗

楼主:
上面:
TIM4_CR1  = 0x11 ;//开启定时器
}MRO 么错吗

-----
老兄想表达什么?

网友B(2013-11-04):
看了楼主的贴子搞不清ns和us ms的关系了

网友C:
这个帖子  编程风格不是很好  楼主   需要加强一下

网友D(2014-04-03):
感谢楼主分享~麻麻的!我也是没有开定时器

网友E(2015-12-24):
TIM4_CR1  = 0x11 ;//开启定时器 是错的,TIM4_CR1的BIT3是保留位,应写TIM4_CR1  = 0x01 或TIM4_CR1  = 0x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