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vhdl 进程嵌套循环过程

楼主(2012-08-22):
【高手指点】vhdl 进程嵌套循环过程
在进程中嵌套循环过程的语法问题,代码如下:
procedure (signal c : integer;
           signal d : integer  ) is
begin
   ......(省略)
end procedure;
type ArrayNxInt is array (natural range <>) of Integer;
signal a :ArrayNxInt (0 to 1);
signal b :ArrayNxInt (0 to 1);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for i in 0 to 1 loop
         Procedure1 (a(i), b(i));
      end loop;
   end if;
end process;
modelsim仿真是报错:
Actual (indexed name) for formal "c" is not a static signal;
Actual (indexed name) for formal "d" is not a static signal;
如果代码改为
process (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Procedure1 (a(0), b(0));
         Procedure1 (a(1), b(1));
   end if;
end process;
或者组合逻辑
Label1 : for i in 0 to 1 generate
         Procedure1 (a(i), b(i));
end generate;
就没有问题。
在process中,编译器好像不能正确翻译for循环+进程语句。
现在需要在process中调用procedure,并且需要for循环,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在进程中嵌套循环过程的语法问题,代码如下:
procedure (signal c : integer;
           signal d : integer  ) is
begin
   ......(省略)
end procedure;
type ArrayNxInt is  ...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要实现一个功能,请不要使用for,

如果要仿真可以使用for.

网友A:
有问题继续问。

楼主:
fpga vhdl 不能用for实现功能吗
如果不用for循环,可能整个代码处理会很麻烦

网友A:
fpga vhdl 不能用for实现功能吗
如果不用for循环,可能整个代码处理会很麻烦
引用 楼主:
for很难被综合的。

网友A:
这个就是你要从软件工程师到硬件工程师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