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需要什么配置芯片呢?

楼主(2012-08-22):
看了一下spartan6的配置手册,觉得配置方法太多了,想选用最常用的主动SPI模式,用哪个flash比较好呢?我用的是XC6SLX75的FPGA,所需要的配置位资料上说是19624736,应该是不小于32M的吧,大家推荐一个flash呢?另外SPI的flash和platform的flash有何区别啊?最好能给个配置的典型电路,谢谢哈

网友A:
看UG386了,配置芯片可以选winbond的W25Q

网友B:
winbond的W25Q系列或者ST的M25P系列都可以,我都用过,但要选用impact支持的型号。最好选用四线的SPI模式,配置速度稍快一点。用spi的优点:使用简单,价格便宜,每个配置芯片就几个RMB。缺点:保密性差,配置速度慢,烧写速度慢!不适合大规模使用。SPI的flash就是第三方的符合标准SPI协议的flash,platform的flash就是xilinx公司自己的配置芯片,platform支持的配置模式较多,主串,主并,从串,从并,配置速度也有差异,价格昂贵,也不好采购。用外部cpu对fpga进行配置灵活性高,保密性好。至于配置电路看看xilinx的user guide 或参考demo板的原理图,到处都是,没什么难度!

网友C:
这个的确没有难度,BPI支持的配置芯片容量,现在达到6G,这个值记不太清了。

网友D:
winbond的W25Q系列或者ST的M25P系列都可以,我都用过,但要选用impact支持的型号。最好选用四线的SPI模式,配置速度稍快一点。用spi的优点:使用简单,价格便宜,每个配置芯片就几个RMB。缺点:保密性差,配置速度慢 ...
引用 网友B:

嘻嘻,支持,顶下

楼主:
贝壳哥你的招牌动作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