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115实现0-5V转4-20ma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单片机模拟DA输出接XTR115 来实现0-5V转4-20ma,输入电阻是25k,搭出电路现在是1V是对应4ma输出,怎么实现0V对应4ma输出啊   XTR115应该有静态电流的啊

网友A:
为何要用XTR115?那东西又贵又容易坏,不如用个op07,加一个三极管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运放搭比较难调啊 ,对电阻精度要求也高,工业上用还是用这些芯片吧,应该比较稳定,一片十几块

网友B:
用个普通运放,比如SGM321/SGM8521之类,加个三极管或者小MOS管,两颗电阻用1%精度的,总成本不超过3元RMB,比楼主的方案稳定多了。

楼主:
LS 厉害,我想请教XTR115供地的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只用一路电源

网友A:
那你就把程序改一下嘛,单片机dac输出1-5v,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C(2017-10-30):
引用 网友B:
用个普通运放,比如SGM321/SGM8521之类,加个三极管或者小MOS管,两颗电阻用1%精度的,总成本不超过3元RMB ...

坛友这个可否给个图看看,实在没明白您这么低的成本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D(2018-09-15):
引用 网友B:
用个普通运放,比如SGM321/SGM8521之类,加个三极管或者小MOS管,两颗电阻用1%精度的,总成本不超过3元RMB ...

有成熟方案么 请求贴图 学习

网友E:
单片机PWM做DA,或者带DA的单片机,然后用OP07或者类似的低失调运放,都是不错的选择,无论稳定性还是精度都相当不错,只要供电做准了,那是杠杠的。
然后都数字化了,0-5对应多少mA那完全就是一个菜。只需要你对应的输入--输出可以建立一个函数关系,随便弄吧。

网友F:
XTR115本来是接传感器的吧,从24V取电,你接MCU的输出,电源和地怎么接考虑好了吗?
确实,MCU加运放三极管,也可以很方便输出恒流源。关键是你的MCU电源如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