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放大器与一般比例运算电路区别

楼主(2012-08-22):
程控放大器与一般比例运算电路区别。程控有几个固定的增益数值,仅此区别而已嘛?求教

网友A(2014-04-21):
个人意见,和你的想法一样。
程控放大器,属于特殊功能的放大器。

网友B:
固定的增益数值如何理解?之前见过别人的程控放大就是用放大器做的。只是反馈电阻采用数字电位器,同学控制数字电位器从而改变放大倍数。效果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