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据采集的疑惑

楼主(2012-08-22):
正在做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数据采集系统,看到别人的项目使用的是aduc812这类集成了AD的单片机,那么这类专门用于数据采集的单片机还有哪些?
另外对于AD,是采用内部集成AD好还是外置AD芯片好呢?

网友A:
集成了AD,未必能满足实际工程的应用。具体看项目技术需求,内置的不够用时,就外挂。

网友B:
从成本和控制的方便角度, 通常集成在芯片内部的 ADC 更具优势.
但是通常性能和转换速率方面却没有优势.
建议, 如果能够满足要求, 尽量选用内部的 ADC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