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表达方式执行结果不一样,编译器问题?

楼主(2012-08-22):
KEY=(1<<2)|(1<<10)和KEY=0X404执行结果不一样,编译器的问题?(KEY实际是宏定义,这里用“=”来说明)
key_value = (~( GPIO2DATA & KEY))& KEY; //再次确认是否有按键按下
switch (key_value)   //进行键盘编码
    {

     case BIT_KEY1://启动/停止 按键
.
.
.
.

网友A:
KEY=((1<<2)|(1<<10))UL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1<<10)ul 报错,(1ul<<2)|(1ul<<10)执行结果还是和0x404不一样

网友B:
肯定不一样吧。
KEY=0x404
跟KEY=(1<<2)|(1<<10)
怎么能一样?
除非你把KEY初始化为0,然后再 KEY=(1<<2)|(1<<10)

网友C:
这个当然不一样咯,楼上正解。

网友D:
既然是宏定义,KEY=(1<<2)|(1<<10)和KEY=0X404 当然就不一样了
至少也要KEY=((1<<2)|(1<<10)),
要多加个()。

网友E:
同意6楼

网友F:
既然把KEY定义成宏出现问题,那就把它定义成int试试看呢?
如果没有问题了,那你再仔细分析一下你定义的宏 ,想想看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编程需要灵活的思路,一条路不通要马上想到另一条可以包抄的路,不要一条死胡同走到底。

楼主:
6楼正解,感谢9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