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片外AD转换的精度?

楼主(2012-08-22):
如题,怎样提高片外AD转换的精度?菜鸟求教~

只要提高转换的位数就可以提高AD转换的精度吗?

那目前转换的最高位数是多少,推荐一款AD芯片。

网友A:
看你需要的精度为多高,高的都有24位以上了,这个估计你没那么高吧,你的AD口电压要精确到小数点多少位,最小变化为多少

网友B:

1.根据待测信号要求,用精度高的芯片
2.原理图根据待测信号,进行合理设计
3.PCB布线根据信号精度,进行合理布线

楼主:
2# figo20042005 越精确越好吧,PF级的电容检测~

小哥能顺便推荐一个AD芯片吗,  货源广,性价比比较高的,

单通道,并口,采样速率200KSPS以上,12位16位都可以...3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