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文件变大

楼主(2012-08-22):
我用PROTEL99se在PCB库中加了一个封装,发现文件大小一下由7M多变成了147M多了。这个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是指封装库文件变成了147M吗???

楼主:
封装库里*.lib文件还是这么大,但*.ddb就147M了

网友B:
protel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删除protel回收站里的东西,关闭再重新打开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C:
删除这个器件再看看文件大小,
确定是这个器件引起的话,打开编辑这个器件,删除你没有选中的东西,再保存下,更新看看文件是否缩小。

网友D:
把关闭protel时自动清除垃圾的功能选上
在第一个下拉菜单的第4、5个项目里(记不清了,自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