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xx的e2prom编程

楼主(2012-08-22):
我看编程手册里边e2prom貌似没有读的功能只有擦除与写入,库函数里也没有读的函数,难道真不支持读的功能?可要这样的话要e2prom还有什么用?望高人指点。

网友A:
stm32L151   超低功耗,,值得推荐

楼主:
额,没人懂吗?:'(

网友B:
额,没人懂吗?:'(
引用 楼主:

晕,直接读就可以了,象SRAM、FLASH那样读。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推荐用STM32L152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直接读啊?没有看到相关控置的寄存器啊,望指点一下,本人学生经验不足。

楼主:
编程手册(PM0062)上只讲了擦写的,读的话控制哪些寄存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L152就多了一个液晶控制模块吧,感觉用处很小(受限于液晶类型)

楼主:
搞懂了,还真是直接就可以读,吓得我两天不敢看这一块儿的编程,惭愧。。。

网友C(2014-12-03):
引用 楼主:
搞懂了,还真是直接就可以读,吓得我两天不敢看这一块儿的编程,惭愧。。。 ...

有代码可以参考下么?flash那些寄存器都要配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