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cmsis_iar.h"

楼主(2012-08-22):
我打算从stm32F10x转到stm32Lxx的学习,我使用的编译器是IAR5.4。 我在使用stm32L152_EVAL工程时,提示: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cmsis_iar.h" 。麻烦做过的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A:
自己手动包含一下嘛

网友B:
估计是 inlcude 的路径没有设置好. 找到那个文件, 把路径设置进去.
注意: 不建议随意把库里的文件搬到自己的工程目录力去.

楼主(2013-04-15):
下载个IAR6.4就可以了。

网友C(2013-07-18):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3Q

网友C:
我用的是IAR6.5

网友D(2013-08-30):
我用的5.4也提示这个,cmsis_iar.h  这个文件在哪里啊,找不到

网友E(2014-08-31):
看下CM3文件夹下的.h文件是否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