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个电容的小问题,目测论坛能不看书回答的不超过5个人

楼主(2012-08-22):
大家都知道 电阻R的阻抗一般就被定义为R
电容C的阻抗 为什么是被定义成Xc=1/jwC呢?

或者说 它是怎么来的?

请说出详细过程,以及推导过程。

网友A:
这个模电书上就有,推导过程早忘记了。

楼主:
呵呵  这么快有人回复了 !

楼主:
我打算用这个题目去面试别人  看人家能说出多少东西来

网友B:
i=Cdu/dt=Cd(Umsinwt)/dt=CUmwcoswt
I=CUw
z=U/I=1/Cw

i=Cdu/dt
I=CSU
I=CjwU
Z=1/jCw

彭建学 上海

网友:
LZ碰到大师了。。。

楼主:
请问5楼:
用正弦信号推导出来的
可以代替所有的信号吗?

这个回答 仍然不够全面

网友:
看来你是低估彭大师了。

楼主:
彭大师是公认的高手,我只是求教,不敢低估

楼主:
由数学分析可以知道,任何周期函数f(t),可有三角函数的线性组合来表示
我想这里最好用傅里叶级数来证明比较好
是否可以由此推导,更有普遍意义
请各位指教。

网友C:
这个 ···嘿嘿··上学的时候接触一点,毕业了,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D:
楼主招什么职位的人?居然问这么邪恶的问题.结论大家都知道,但推导过程,......

网友E:
请问是学校招老师吗?如果不是,那么……

网友F:
1# 还我今生 呵呵 既然你目测不看书能回答的不超过五个人,21iC论坛上人少说点一万人,我想你找的那个人也就是万分之五中的一个,也不晓得你们开神马样子的薪资。
玩笑而已,木见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开个玩笑,LZ不必太过认真。
只是这个问题。结论大家都知道,要真问这个推倒过程,还估计真没有知道这个结论的人多。但是估计能推到出来的绝对不止5个人,二姨家明面上的大师就已经不止5个了,还有那些潜水的大师太多了。我都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G:
你说的是电容的电抗,不是阻抗。电容的阻抗是ESR。电容的电抗跟频率有关。

网友H:
楼主的招聘方式跟偶的一个同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被面试者骂的首选人物非你莫属了。

网友I:
同样的 电感的阻抗估计也没多少人能推得出来吧  呵呵

楼主:
霍霍  此贴能火?
版主给条裤子穿呗  :P

网友J:
:lol凑热闹!!!

网友K:
至于是什么面试?我猜是研究生入学面试。。

网友L:
我也问楼主一个电容的问题,一般芯片电源端常用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并联退耦,这是为什么呢?容值怎么选呢?

网友M:
恩,这个看不懂啊

网友N:
由数学分析可以知道,任何周期函数f(t),可有三角函数的线性组合来表示
我想这里最好用傅里叶级数来证明比较好
是否可以由此推导,更有普遍意义
请各位指教。 ...
引用 楼主:

你的思路不对.w是单一频率,除了正弦还有什么波形是单一频率的?
只要把单一频率搞懂了,复合频率自然就能搞对.

网友O:
楼主想反了,应该是我们用了复数工具来表达电容、电感和电阻组成的复阻抗世界,如果没有复数概念,你还不是拿一堆原件瞎逗。

楼主:
回24楼,你说的应该是对的,关键是怎么证明呢
回25楼,我知道我们用了复数工具来表达电容,我想问的还是 怎么证明任何周期的非正弦函数也适合那个公式
Xc=1/jwC

网友P:
确实好高深哦,补过,实际工作中用到的不多哦。

楼主:
回22楼,你的问题 看似简单,要回答到位超级难,估计要请论坛里的高手做计算分析。
简单的回答,就不说了 网上一大堆。

网友:
回复 网友P:

不是用到不多。我压根就没有见过自己去推导这个公式然后在用的人。

网友Q:
表示这是个无聊的话题

网友R:
哈哈,表示淡定。

网友S:
用这样的问题去面试人家,要么你的要求很高,要么被面试的人当你是2B,搞电路设计的人或者做电路分析的有没有一个先进的思维模式和看待问题的角度最重要,而不是记得住这个公式怎么来的,网络这么发达什么资料查不到,但是网络再发达、资料书再详细却不能提供一套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做法……

网友T:
书上就这样写的,谁管它的推导公式啊。

网友T:
知道这个推导公式也没啥用处吧,搞科研啊,或者说是写书吧。

网友U:
to LZ:

对于电容(理想器件),时域存在I~V关系(由《电磁学》得)

  i = C du / dt

S域存在关系(由拉普拉斯变换得)

  I = s C U

或采用傅立叶变换,则存在“相量关系”

  I = j ω C U

由此可见,电容的“阻抗”是

  Zc = U / I = 1 / ( s C )

  Zc = 1 / (j ω C)

其仅存在于S域(频域)。

不过,有一点是共通的,即这都是些线性算子(C d / dt、s C、j ω C)。

网友U:
相应的,对于电感(理想器件),时域存在I~V关系(由《电磁学》得)

  u = L d i / dt

S域存在关系(由拉普拉斯变换得)

  U = s L I

或采用傅立叶变换,则存在“相量关系”

  U = j ω L I

由此可见,电感的“阻抗”是

  Zl = U / I = s L

  Zl = j ω L

其仅存在于S域(频域)。

同样,有一点是共通的,即这都是些线性算子(L d / dt、s L、j ω L)。

网友V:
按照楼主这个思路,我提出一个问题,用大腿想都知道这个论坛上能回答的一个也没有,随便看书、随便上网。
为什么1+1=2?

网友:
哈哈,39楼真是得理不饶人啊。。

看看HWM这位大牛说的怎么样?反正我是没看懂。我只认识结果。

网友U:
按照楼主这个思路,我提出一个问题,用大腿想都知道这个论坛上能回答的一个也没有,随便看书、随便上网。
为什么1+1=2?
引用 网友V:

“1+1 = 2” 直接源于公理,而“I = j ω C U”则不是。

网友W:
用复数的概念,Uc=A*exp(jwt+a);就很容易推出来。
Ic=C *dUc/dt=C*A*jw*exp(jwt+a);
Zc=Uc/Ic=1/jWC

网友X:
公司招人,楼主不想带!

网友Y:
43楼回答不错

网友Z:
LZ难道是冲着点击率来的?

网友AA:
楼主:电容器对交流电的阻抗应该叫“容抗”。公示应该是1/Jωc.不是1/JWC

网友V:
“1+1 = 2” 直接源于公理,而“I = j ω C U”则不是。
引用 网友U:

参照你的推理方法:
Zc=1/2πfC(由初中物理学得出)
令jw=2πf,则有:Zc=1/jwC

网友U:
参照你的推理方法:
Zc=1/2πfC(由初中物理学得出)
令jw=2πf,则有:Zc=1/jwC
引用 网友V:

“中学物理”通常只是特例的结果(如匀速、恒力等),非一般性描述。电容和电感阻抗的一般性描述必须引入时频域变换才成立(仅对特例稳态单谐分析还不够完整)。此外,电容和电感的时域I~V关系也不是中学物理能表述的。

网友AB:
1+1=2不是公理,是命题,可由皮亚诺自然数公理推出。都不知道那些搞数学的怎么想的。。

网友U:
1+1=2不是公理,是命题,可由皮亚诺自然数公理推出。都不知道那些搞数学的怎么想的。。
引用 网友AB:

“1+1 = 2” 本身当然不是公理,但其可由公理直接得到,即所谓“直接源于公理”。

网友AC:
都是一些高人啊,在下拜莫啦。

楼主:
果然有人扯到1+1=2的问题了
我开这个帖子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还是没人去证明所有周期函数的情况嘛

网友N:
怎么又扯到所有周期函数上去了.
w是指单一频率,就是指正弦.其他波形的角频率w'与这里的w不是一个概念.
如果是三角波,那么其阻抗是w-z的XY图,类似频谱图

网友U:
....

还是没人去证明所有周期函数的情况嘛
引用 楼主:

不仅是周期信号,非周期信号也成立。

具体见此

https://bbs.21ic.com/icview-369044-1-1.html

网友AD:
回复 网友L:
你一下子说到我一直想知道的,跪求告诉如何计算大电容容值,一直想不明白,折腾一个多月了,上次发帖也没人回答。。

网友V:
果然有人扯到1+1=2的问题了
我开这个帖子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还是没人去证明所有周期函数的情况嘛
引用 楼主:

嘿嘿,主要是我感觉这个问题实在是无聊!
想要从头推导,最好还是从电荷电量开始推导,否则就是利用了很多已知的定律、定义,是不是这些定律、定义也要推导一番啊?
虽然说学不厌精,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家都很忙的,记住结论、能灵活运用有什么不好呢?

网友AE:
你疯了,搞着有意思吗?

网友AF:
我也比较纳闷,为什么要弄得怎么清楚呀,你搞理论研究的吧,呵呵!
公式在工程上一般直接拿来用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AG:
真是一群无聊之人!
问这个问题还不如问:人反正是要死的,为何还要生下来。

网友AH:
问个问题  在引入一类数之后   为什么通常定义其运算规律符合交换律 分配律这些算术规则
像复数运算规则,为什么要定义成那样的,而不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