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FPGA GTP 使用问题

楼主(2012-08-22):
Spartan-6 FPGA GTP 所支持的速率是不是连续可调?
手册里面看到这样一段话:
Support for multiple industry standards with the following line rates:
• 614 Mb/s to 810 Mb/s
• 1.22 Gb/s to 1.62 Gb/s
• 2.45 Gb/ to 3.125 Gb/s

假设我的线速率是1Gb/s,它就不支持了?

网友A:
三段速率之内肯定支持,三段速率之外有可能支持有可能不支持。因为XILINX的文档写的比较谦虚。

楼主: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比如我的线速率恰好是1Gb/s,怎样使用?

网友B:
:)这个等我帮你确认一下。记得提醒我一下。

网友C:
好象不是,不敢十分确实,
记得GTP的使用是要符合一定协议标准(如pci,sdi,sata等)的,如果所用的协议标准不支持你所说的速率,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D:
过来学点经验

楼主:
好象不是,不敢十分确实,
记得GTP的使用是要符合一定协议标准(如pci,sdi,sata等)的,如果所用的协议标准不支持你所说的速率,可能就不行了。
引用 网友C:

协议可以我自己定,关键是速率的支持问题。
gtp难道只支持一定的协议标准?我想这个应该不会

网友B:
从里面选项来看,我看可以使用其他速率。

楼主:
1Gbps也可以?有谁做过实验没?

网友E:
呼唤猴哥

楼主:
但是我看的资料vco工作范围是1.22 G to 1.62 G

网友B:
1Gbps也可以?有谁做过实验没?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1G,但是我看IP核里面可以设成1G

网友B:
看手册。
1G是可以支持的。

楼主:
其实从资料来看,sp6的gtp只支持三段离散的速率点,1Gbps的速率我只是举个例子,
譬如1.7Gbps的速率,它就不支持,因为锁相环的工作范围有限,这点与V6有很大区别。
   另外一个问题:gtp支不支持过采样?譬如串行速率是400Mbps,我可不可以用80M的锁相环
进行2倍采样处理?

网友B:
我记得支持过采样。

只支持三段速率,但比你贴的要宽一点。

楼主:
确认支持。
引用 网友B:

支持过采样?我在资料里面怎没找到?

网友B:
支持过采样?我在资料里面怎没找到?
引用 楼主:
我帮你确认不行么?哈哈;P

楼主:
结贴没问题,只是还有一个问题
过采样的支持,你是怎样确信的?

网友B:
哈哈,我给你确认了。难道我不能代表一下XILINX呢?哈哈

网友B:
对哥这个XILINX的FAE,也不至于如此怀疑啊。

网友B:
证据来了。

楼主: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