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如何操作,才能使添加的程序文件默认为相对路径?

楼主(2012-08-22):
把一个项目拷到另外一个文件夹
通常都编译不过,文件找不到,发现时绝对路径的原因。
有的时候又只有部分文件会这种情况
NND
一直没时间去摸索,求知道的人给个答案

我贡献两种笨方法。
1.右键点击程序文件-->属性,手动修改成绝对路径
2.用UE打开uvproj档,进行路径搜索替换,这样比较方便,但容易出错。
不过UE打开后再关闭,第一行的“<?XML”将产生异变,诸位要注意哦。

楼主:
“散分:keil中如何操作,才能使添加的程序文件默认为相对路径?”
这个标题居然发不出来,一直提示标题超过80个字符
妈妈的,中文字应该是两个字节吧

哦哦  我懂了
这个网页的编码方式
中文字是3个字节的

网友A:
这个和程序有问题么? 编码的问题吧?

网友B:
你编写代码时,任何的路径指定全部使用相对路径,勿使用绝对路径指向即可。

你可以用KEIL生成一个新的默认的项目文件,然后看看里面那些文件指向是如何写的,依葫芦画瓢即可。

网友C:
如此设置

网友D:
keil 生成的 UV2 文件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我曾经经过多次试验, 都没有得到和楼主一样想要的效果.
最后没有办法, 用编辑器打开生成 UV2 文件, 直接修改里面的文件的路径, 改成相对路径就搞定了.
不过, 经过本人测试, 新版的 MDK 4.53 以上以及更正了这个问题. 估计 C51 的 9.5 也应该更正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测六楼明白我的意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偶是懂的
我指的不是搜索路径
是程序文件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L
我没说程序问题啊

楼主:
你编写代码时,任何的路径指定全部使用相对路径,勿使用绝对路径指向即可。

你可以用KEIL生成一个新的默认的项目文件,然后看看里面那些文件指向是如何写的,依葫芦画瓢即可。 ...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和原理
但我可以试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E:
默认本来就是相对路径

楼主:
但拷到别的文件夹下,编译时,经常发现有绝对路径

网友F(2014-04-26):
发现 版本3的只要关闭所有文件再转移就可以了,或者转移后关闭所有文件再打开就是当前的路径,不是未转移之前的,不过v3版本身配置文件里就是相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