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问题,,,求高手

楼主(2012-08-22):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要对
发射功率要够
接收灵敏度要好
满足以上三点,就差不多了

楼主:
2# jjjyufan 频率是对的。靠近的时候可以不失真的接收到。。功率还好。峰峰值是800MV 。。用收音机接收广播很正常

网友A:
你有用扫频仪看过?
“靠近的时候可以不失真的接收到”这个即使你发射和接收不在一个频点上 这句话也是成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拉,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