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能发送不能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最近在做485的接口,开始就是在R1,R2的位置加了47欧的电阻,用一个232转485和串口调试工具调试,发现单片机能往PC的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数据,但单片机接收不到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后在此社区看了好多关于485通信的帖子,有人说是电路阻抗匹配的问题(关于程序,我是在原本能进行232通信的程序上改的,加了个控制脚),于是将电路改成了如图所示的样子,很多电路R5是120欧,但我这里没有120,就用了137欧的,按道理120欧都能使AB压差到200mv,若是137欧,肯定能使AB压差达到200mv,但是这样改过后,任然不能通信,不知道怎样调试了,请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你的MCU软件和寄存器设置没问题的话,那就检查有无切换RS485的方向吧

网友A:
1K电阻可以再大一点。

我很好奇,你那个R5的阻值是怎么定出来的?

楼主:
1K电阻可以再大一点。

我很好奇,你那个R5的阻值是怎么定出来的?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的别人的帖子,别人的电路里面就是1K,120, 1K,我手里没有120欧的电阻,所以就用了个137欧的电阻

网友B:
120欧姆的电阻是当线的距离很长的时候,抑制反射用的。这个地方不用加。
以前做过485的应用,开发没做过。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IO口工作方式没设置对,导致使能端始终是2.5V,重新设置了下就可以了,也没有加上拉下拉电阻,就是在AB到接线端子的AB之间加了个10欧的电阻

网友C(2014-07-28):
请问,工作方式怎么设置,最后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