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能否代替普通整流二极管用?

楼主(2012-08-22):
对交流进行半波整流时,能否用TVS管代替1N4007(电流大概数十ma) ,同时起到瞬间过压脉冲的冲击?

网友A:
价格偏高,在输入端并一个双向就行了。

网友B:
没这样用过 感觉不行

网友C:
不行
考虑负半周的时候,加载二极管上是2倍的反压;你如果用TVS,肯定是导通了,把后面的滤波电容拉成负值了;

楼主:
回复5楼:

楼主:
回复5楼:当tvs反向过压时,并非就是0v,会保持在某个崩溃电压值上

网友D(2012-11-06):
不建议这样使用,还是整流桥再加个TVS管,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