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交流线性光耦啊,型号???

楼主(2012-08-22):
如题,打算用来光电隔离测量220v电压的,,推荐哈光耦  1元左右

网友A:
没有听说什么交流光耦

网友A:
有那种内部发射级为两支反向并联的光耦,你指的是这个吧?

如果是这个,你完全可以在外部通过整流桥实现整流后送入普通线性光耦。

网友B:
用变压器隔离呗

网友C:
用变压器隔离呗
引用 网友B:

这个想法更靠谱!而且还安全、便宜!

网友D:
要不然就整流滤波后测量直流量,用普通线性光耦接法就行了。

网友E:
有1元钱的要求,只能用普通光耦

网友F:
光耦是有,1元钱绝对买不到

网友G:
pc354、tlp280

网友A:
光耦是有,1元钱绝对买不到
引用 网友F:

普通光耦只要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