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宽调制TL494输入及输出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22):
494自己产生的锯齿波有一个直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直流点好像是0.5V啊,我这可是从1.5V才开始有变化。

网友A:
你实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懂你说的是什么。直流点的概念是什么?
锯齿波是0~3V的幅值;反馈脚只能在0.5~3.5V

网友A:
你确定是0-3V,没有直流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锯齿波的波形最小幅值0.1V,最大幅值2.9V,波形很稳定,不知道你所说的直流是不是0.1V的这个;后来我使用误差放大器进行控制,仍然小电压开始变化的仍在0.9V以上;再低输出脉宽没有变化。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和其内部精度或其他设置有关系,但是误差放大器和其他输出设置基本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