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CAN数据帧收发流程?哪位可以简单讲解下。。。。

楼主(2012-08-22):
请问哪位大侠可以给我讲下CAN数据帧收发流程?

就是微处理器和CAN控制器内部如何处理一个数据帧的发送和接收?对FIFO的操作过程等。。。

网友A:
这么长一段, 不是三言两语的.不如找个 CAN控制器 的数据手册看看就明白. 推荐 STM32 的编程手册, 里面有详细的 CAN 和 FIFO 的介绍.

楼主:
谁能给讲讲CAN控制器里面接收缓冲器,发送缓冲器和接收FIFO的关系,有点乱。。。。。

楼主:
针对sja1000能给我解释下FIFO,接收缓冲器和发送缓冲器的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