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有用STM32F103的FSMC驱动过TL16C2550

楼主(2012-08-22):
如题,现在使用的是SRAM模式,8位,无论如何写不进TL16C2550寄存器。请各位给点意见,又做过类似项目的互相讨论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驱动什么芯片,关系不大,这种情况还是用示波器来帮助查错比较快。

楼主:
谢谢“ijk”,用示波器测量了控制信号和地址数据信号,对照TL16c2550手册时序要求,写入时序基本符合,读时序,单片机产生的读时序CS和IOR上升沿下降沿都是同时的,然后地址在每次CS失效瞬间失效,利用IAR仿真,查看memory 数字不变,要么就是都变,结论是没有写进寄存器,测量电源,时钟,复位,全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