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故障修农用电动机

楼主(2012-08-22):
农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发出的声音是平稳、轻快、均匀的;如果出现尖叫、沉闷、摩擦、振动等刺耳的杂音,说明电动机有了故障。首先应判断是机械还是电气的原因引起的,方法是:接上电源,有不正常的声音存在:切断电源,不正常声音仍存在,则为机械故障;否则为电气方面故障。
  机械故障引起的异音
  农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机械噪声应该是细小的沙沙声,没有忽高忽低的变化,没有金属摩擦声,即是轴承正常运转的声音。常见的由机械故障引起的不正常声音有以下几种:
  咝咝声是金属摩擦声,一般是轴承缺油干磨所造成的,应拆开轴承添加润滑脂。
  嘎吱嘎吱声是轴承内滚柱的不规则运动产生的声音,它与轴承的间隙、润滑脂的状态有关。如果电动机只有这种声音而无其他不正常现象,而且在加润滑脂后这种声音立即消失,便不是故障,电动机仍可继续使用。
  唧里唧里声是滚柱或滚珠运转时产生的声音,如无其它杂音,而且在加注润滑脂后声音明显减小或消失,一般不是故障,电动机可继续运行。
  咚咚声有两种可能,一是电动机骤然启动、停止、反接制动等变速情况下,加速度力矩使转子铁芯与轴的配合松动造成的。二是传动机构发出的声音,可能是连轴器或皮带轮与轴之间松动、键或键槽磨损所致。
  嚓嚓声是电动机扫膛引起的噪声。
  周期性的啪啪声是皮带接头处不平滑造成的。电气故障引起的异音粗壮的“嗡嗡”声,像牛嚎叫声主要是由于电流不平衡造成的,因为电流不平衡时会产生与负载有关的两倍电源频率的电磁噪声,是农用电动机烧毁的主要原因。遇到这种情况应立即停机,排除故障后再投入运行。
  嘶嘶或噼啪放电声定子绕组轻微接触不良或漏电时产生轻微的嘶嘶放电声,严重时会发生噼啪放电声。
  蚊叫声定子绕组端部捆扎不结实或浸漆不好,整个定子绕组末端未形成牢固的整体,个别导线在电磁力作用下抖动引起的。
  起动、停车及负载变化时有金属撞击声一般是因为定转子铁芯松动造成的。
  不规则的蛙叫铁芯内部有气隙或松动引起。
  金属的抖动声定子端部铁芯片张开,张开的硅钢片振动发出金属抖动声。
来源:MRO社区

网友A:
电流不平衡时会产生与负载有关的两倍电源频率的电磁噪声,是农用电动机烧毁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