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寻求开发?

楼主(2012-08-22):
(无正文)

网友A:
很简单的,自己做吧。

找个PI的开关电源芯片,自己画块板子,好弄的很。
只要注意如下几点,就离成功不远了:
1、高压电容的品质,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的正品高压电容,我用的高压电解用的无锡三维。
2、如果用压敏和功率电阻做抗浪涌的话,压敏尽量选择14D561及以上规格,功率电阻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的正品产品,我现在用深圳凯华的就不错,压敏用的君耀。
3、变压器和互感器不要买那种垃圾货,否则EMI可能有点问题。
4、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等尽量留足。

网友B:
2楼高手

网友C:
同样9V输出共地,需要分两路吗?
闲着没事做了

网友D:
就输出一路9V5A就行了

网友E:
9V、5A功率不大,很好实现的。
重点在开关变压器上。

我不会手工绕制变压器,有人会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妹纸,手把手教你吧;P

网友F:
效率要求多少?
这个其实可以直接买成品。。。。

网友G:
变压器可以自己绕制的,我自己绕过,开始绕的时候等上电有输出很有成就感的,自己手工绕的话变压器可能会有响声的,这个自己画图自己焊接调试自己设计变压器吧。

网友H:
我们公司一个牛人,自己绕的变压器,DC-DC的48v--300v开关电源1600W,现在在正常工作下变压器温度只上升了10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