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仿真出现attempt to write to protected area

楼主(2012-08-22):
仿真时程序停到NonHandledInterrupt.L处,之后显示
Error:  swim prog error [42008]: attempt to write to protected area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或许是代码的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用汇编写的,居然是寄存器X,Y的问题。
把一个16位的值送到一个字的变量单元,LDW指令,用寄存器Y就出错,换成寄存器X程序就正常了。
没见过这么奇怪的寄存器。

网友B(2014-03-19):
我用C写的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C(2014-09-14):
引用 网友B:
我用C写的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