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找同时输出电压 5v +12v -12v AC/DC电源模块

楼主(2012-08-22):
有谁知道吗?5W就行。多谢

网友A:
你是找那种芯片还是成型的开关电源产品,如果是芯片,同时输出这么多电压的估计不怎么好找 ,如果是开关电源产品的话 有很多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有大把的

网友C:
这点功率,有谁闲着没事做那么多组输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表示正在做±5V,±15V,±15V隔离输出,总功率也就5W不到。。。

网友D:
很多啊,大吧大吧大吧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好,我这里是天微电子,原厂做AC/DC电源ic,可以提供免费方案。
看看咱们这边这边咱们配合。机顶盒这块我们做的也比较多,我的联系方式是
189 2607 7927

网友F:
我公司有成品,021-54308773

网友G(2012-11-06):
可以参考以下方案,使用UCC28610 做个多路输出的
http://www.ti.com/tool/pmp4323a
http://www.ti.com/product/ucc28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