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三极管在什么状态下会进入放大区
三极管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会使三极管在放大区

这样的会你要保证基极电流右一定的大小,也就是你图中过4148这边的电流
电流大小要达到导通发射结,但是不能饱和

你图中的R2的值太大了,用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你要明白三极管在什么状态下会进入放大区
三极管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会使三极管在放大区

这样的会你要保证基极电流右一定的大小,也就是你图中过4148这边的电流
电流大小要达到导通发射结,但是不能 ...
引用 网友A:
又想起大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