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我们的电源上有填谷式电路,有个180欧姆(1W)的色环电阻,结果开关老化一晚上很多电阻都死掉了。单独来看,电阻能抗2W的功率,但就是扛不住冲击。
同样的情况之前的电阻一直没问题。请问这个加NTC可以避免么?还是电阻本身就有这个要求呢?

网友A:
为了避免电子电路中在开机的瞬间产生的浪涌电流,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能有效地抑制开机时的浪涌电流,并且在完成抑制浪涌电流作用以后,由于通过其电流的持续作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将下降到非常小的程度,它消耗的功率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对正常的工作电流造成影响,所以,在电源回路中使用功率型NTC热敏电阻器,是抑制开机时的浪涌,以保证电子设备免遭破坏的最为简便而有效的措施。但是若电路已经正常上电,NTC已低阻,这时遭遇高压NTC是无能为力的,另外,频繁开关机,NTC就无效了。
     所以,在电路中还应该加一压敏电阻,压敏电阻就象一个压控开关当电压达到压敏电阻的击穿电压时就短路.在一般情况下压敏电阻和NTC都会一起应用当电压突然升高压敏电阻击穿电路电流急促上升NTC发热,内阻曾大,电流减小.这样就起到过压过流的保护作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是不懂啊

网友A:
另外,在电路中可再加一PTC电阻(热敏电阻,正温度系数),NTC和PTC两个作用截然不同,NTC串联于L线上,而PTC并联于L,N线上,NTC的作用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即开机瞬冲击电流很大,所以串一个NTC可以降低开机瞬间冲击电流,(在电路上串一电阻也可得此效果,但电阻上有一定损耗,造成效率低)它工作情况如下:刚开机瞬间,由于常温,那么阻抗大,此时相当于在电路上串一电阻,当电路工作,电流流过NTC,温度升高,阻抗变小,此时相当于短路,即开机可以抑制瞬间电流,而正常工作时又可损耗小(几乎零损耗).不能当保险丝看等,要想炸掉NTC,恐怕PCB也全黑了.PTC是一高压抑制作用。

网友C:
电阻的冲击负荷跟恒定负荷是两码事,瞬间冲击可以看成绝热过程,没有散热,是很容易坏掉滴。楼主加不加防浪涌措施,我不好答,以为我不知道楼主的系统能容忍的“充电速度变慢”到什么程度,如果允许延缓充电,那么直接加大R的阻值是最好的选择。另外用2W、5W等大功率电阻也是抗冲击的方法之一。

网友D:
回复 网友A:
2楼师兄,你说的一句话我不太懂,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在一般情况下压敏电阻和NTC都会一起应用当电压突然升高压敏电阻击穿电路电流急促上升NTC发热,内阻曾大,电流减小.这样就起到过压过流的保护作用。NTC不是负温度系数吗?怎么发热反而内阻增大呢?  谢谢

网友E:
回6楼,按照2楼的意思应该是PTC,估计码错了!

网友F:
22uF的电解也不大,不串R16估计D8也能扛得住,不会挂掉;
什么事也没有,你R16的阻值取的太大了,10R1W就ok了。。。

楼主:
谢谢大家,出于成品考虑暂时可能不会加NTC呢,因为用了两年没发现浪涌破坏问题。最近这一批的电阻出问题了。不过我们想减小那个R16的阻值,大家给个建议。R16太小了,PFC上不去。现在在考虑50欧到100欧的电阻呢。

网友F:
还真没听说R16可以改变PF值的,你PF值要求多少呢?

以前做的,R16=10R的,小功率没有串R16的和这个也差不多

网友G:
买正宗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H:
1W的很多过不了这关,改用2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