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如图中的三极管的目的是想做开关作用,但这样的电路会不会使三极管进入放大状态,看资料三极管做开关使用,应使它进入饱和状态,这么说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是吗?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LZ,教你判断的方法吧!你自己学着判断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三极管的三种状态也叫三个工作区域,即:截止区、放大区和饱和区。
(1)、截止区:三极管工作在截止状态,当发射结电压Ube小于0.6—0.7V的导通电压,发射结没有导通集电结处于反向偏置,没有放大作用。
(2)、放大区:三极管的发射极加正向电压,集电极加反向电压导通后,Ib控制Ic,Ic与Ib近似于线性关系,在基极加上一个小信号电流,引起集电极大的信号电流输出。
(3)、饱和区:当三极管的集电结电流IC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再增大Ib,Ic也不会增大,超出了放大区,进入了饱和区。饱和时,Ic最大,集电极和发射之间的内阻最小,电压Uce只有0.1V~0.3V,Uce<Ube,发射结和集电结均处于正向电压。三极管没有放大作用,集电极和发射极相当于短路,常 与截止配合于开关电路。

网友C:
应该没问题,B级电流约为0.7MA,算HEF为100 则C级电流为70MA,70MA*5.1K 已经足够让管子饱和

网友D:
在楼上滴基础上补充,楼主那个二极管是不是多余的?

网友E:
猛一看还真看不出啥来,还是要静下心用计算分析。

网友:
感觉非常多余。
还不如加个对地电阻,还能增加稳定性。

网友F:
并个加速电容,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G:
D1多余
加个对地电阻(47K)

网友H:
补充:
      对于硅管,b、e两极的导通电压为0.6到0.8,可取0.7。
      对于锗管,b、e两极的导通电压为0.1到0.3,可取0.2.

网友I:
没有问题

网友J:
LS几位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K:
电路工作在饱和状态!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这段时间出差没来得及一一深入请教大家,很遗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学学过绿皮的模电,每次看完三极管这部分,感觉理论是懂了,但一结合实际总感觉力不从心,所以这次我特意从某一个电路中摘取一部分来进行实际电路分析

楼主:
应该没问题,B级电流约为0.7MA,算HEF为100 则C级电流为70MA,70MA*5.1K 已经足够让管子饱和
引用 网友C:

如果HFE取100,70MA*5.1K 大于了30V,实际情况C极应该不是负电压,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分析呢?

楼主:
在楼上滴基础上补充,楼主那个二极管是不是多余的?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还有其他部分,二极管起到其他的作用,在这部分电路中二极管不起作用,只是画图的时候没去掉

楼主:
其实这个电路的情况是这样的:
30V电源,5V的是单片机的IO口,由IO口控制开关。

那么现在我的疑问就是:R1.R2选多少是合适的,Q1用什么晶体管,或者是否还需要其他元件或其他连接达到晶体管是开关作用(饱和),而不是放大?换句话说就是怎么设计一个按上面条件实际可用的开关电路。
例如:R1选5.1K是不是偏大了?R2考虑上面是30V,是不是也要考虑功率问题选用0805的?Q1可否用8050代替?等等问题,希望大家帮帮忙,尽量帮我分析详细点,谢谢了!!!

网友L:
楼主三极管开关电路有问题。问题不在Q1导通饱和而是Q1无法可靠截止。必须取消(或者短路)二极管D1。

楼主:
楼主三极管开关电路有问题。问题不在Q1导通饱和而是Q1无法可靠截止。必须取消(或者短路)二极管D1。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呢,可否详细说明下,我觉得IO口5V变0V后,Q1应该能截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