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8-22):
在PWM波控制电机这块,如何确定PWM波的最佳频率??感觉应该不是越大越好吧

楼主:
希望各位老鸟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字不是越大越清楚。!
你的问题都木有前提,别人怎么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比较简短,所以字调的大了些。我是学生,想做一个自动控制的小车,单片机不是可以控制PWM波的占空比和频率么,我就是想问,如何根据自己所要实现的设计确定PWM波的频率,要考虑哪些条件??

楼主:
好了 ,我查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