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 CCR0和CCR1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想用430的捕获模式测频率
一开始用CCR0
void InitBhTimerA()
{
TACTL = TASSEL_2+TACLR+ID_3+MC_2;

CCTL0 = CCIS_1+CM_1+CAP+SCS+CCIE;
BHSEL |= BH_IO; //选择P2.2使用第二功能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
{

show(CCR0-LastCCR0);
LastCCR0=CCR0;
}
是可以成功的,但是我想改用一下CCR1,于是做了一下修改
void InitBhTimerA()
{
TACTL = TASSEL_2+TACLR+ID_3+MC_2+TACLR;
CCTL1 = CCIS_1+CM_1+CAP+SCS+CCIE; //修改了这一句

BHSEL |= BH_IO; //选择P2.2使用第二功能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1()
{

switch( TAIV )
{
case 2:
{show(CCR1-LastCCR1);
LastCCR1=CCR1;
TACCTL1&=~CCIFG; //这一句,我加和没加都试过,但都不行
break; }
case 4: break;
case 10: break;
}
}

楼主:
请问一下,CCR1该怎么用啊?

网友A:
照着ccr0的大概改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B(2013-06-06):
捕获模式正在弄啊,在论坛找下帖子看看。。。

网友:
你安装0写不可以吗?

网友C:
ccr1 的捕捉功能口不是跟CCR0一样的 应该是P2.3

网友D:
建议楼主还是先看下pdf资料的,还有就是自带的例程的

网友E: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F:
在看下手册啦,是不是还有一个相关寄存器的没有修改的

网友:
没用过的,+TACLR 这个事干什么的?

网友G:
这个只有先看下例程和数据手册了~

网友H:
还是多看看自带的例程的,或许有解决办法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CCR1该怎么用啊?

你的I/O口好像没有换

网友:
把程序占全了看

网友J:
把技术手册  好好看看  应该就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J:
应该问题不大   个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