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2-08-22):
原意是 跟随器+低通滤波器+全波整流 分立电路都正常 合起来就不行了 低频还像样一点,10KHz就失真严重了,望高手分析一下,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正半周,二阶有源LPF后的输入一路经U3A跟随后进入U3B的同相端,
另一路经R5进入U3B反相端,经U3B减法运算后输出为2VI-VI=VI,输出正半周信号;
负半周,U3A因为单电源供电,U3A输出约为0,此时U3B相当于反相放大,
输出为-VI,
所以最后的输出是正半周全波整流输出。
注意:正半周输入信号较小及输入负半周时会引起非线性失真(单电源),由于运放增益带宽积一定,
在信号频率越大时,负反馈会减小,相应的线性将变差。
结论:这种电路的由于可以不用二极管进行整流,得益于单电源供电;
      而又是因为单电源的主要原因造成了输出的非线性,
      特别在输入高频小信号时明显。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楼主还是换二极管的吧,或者用鬼到鬼带宽高些的运放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听君一言 获益匪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二极管电路的话 二极管选哪一种好呢 几十K的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二极管用压降低速度快结电容小些的较好,常用的话1N4148可以用,肖特基1N5819也很好。

网友B:
晕倒,既然有双电源,为什么还要用单电源去做这么一个很“难过”的全波整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