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shift count is too large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MSP430中unsigned long是32bit,左移16位及以上时会提示“shift count is too large".据说是跟MSP430是16单片机有关,可是为什么右移16位,甚至24位时没有该类提示呢?是不是因为右移是除法操作,数越来越小,而左移是乘法操作,数越来越大?

楼主:
如果我想将4个8bit的数合并成一个32bit的数该怎么实现?

网友A(2014-05-30):
我也写了一个 不行
#define UcharToLONG(LONG24,LONG16,LONG8,LONG0)     ((u32)( ((u8)LONG24<< 24) | ((u8)LONG16<< 16)| ((u8)LONG8 << 8) | (u8)LONG0))
UcharToLONG(*Flash_ptr++,*Flash_ptr++,*Flash_ptr++,*Flash_ptr++);
这样警告 还不工作

网友A:
为了后来者 这样就行了 采用标标的C编 译  反汇编时 直接将8位左移不行 超出了范围

#define UcharToLONG(LONG24,LONG16,LONG8,LONG0)     ((u32)( ((u32)LONG24<< 24) | ((u32)LONG16<< 16)| ((u32)LONG8<< 8) | (u32)LONG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