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仿真器连接,一connect就死机

楼主(2012-08-22):
用TMS320VC5509A照着开发板设计了一块最小系统板,现在板子和仿真器链接后,一点击CCS3.3的DEBUG->connect,CCS就死机。现在情况是DSP无虚焊、短路(均用万用表挨个量过)。CLKOUT与晶振输出均正常。INT0:4均接了10K上拉电阻,ARDY也接了4.7K上拉电阻(因目前手里没有2.2K的),SCL\SDA都接了10K上拉电阻。同样的仿真器和CCS软件,用在开发板上就没有问题。

楼主:
搞了好久了,真郁闷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呢

网友B:
测一下你的电压是否都正确,慢慢来

网友C:
楼主可以上电后按复位键,然后再点connect。

网友D:
没有报错而是CCS直接死掉,情况比较复杂,有可能是电源问题,也有可能JTAG口连接问题,也不能排除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E:
有可能是驱动问题,换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2015-08-12):
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是用的是6701的芯片,一connect就死机,求楼主赐教下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