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12864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已经找到原因啦,原来是我在串口初始化时,让TI=1啦,所以串口一直中断,谢谢大家帮忙。

今天在用上LCD12864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程序串口初始化时,只要加入打开总中断EA=1时LCD12864显示的速度就非常的慢,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出来。当去掉EA=1;时,显示就正常速度啦,令我不解的是EA=1;总中断怎么会影响LCD12864的显示速度呢!

楼主:
没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楼主程序写的很规范啊  容我乱猜一下  可能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B:
不会是看门狗复位,看门狗复位相当于重启单片机,不会只是慢,你这几个函数我们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C:
你使用中断了吗?
如果没有使用,干嘛启用呢?
如果使用了,那中断服务程序又写了些什么呢?

网友D:
请把内容描述的详细点!

网友E:
楼主都没说用中断干了些什么!

网友F:
中断跑累死了吧

楼主:
没用中断,我只是在串口初始化时加入EA=1
中断也不会影响12864的显示速度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使用串口中断呀,但是我在主程序区还没加串口中断呀,就算用了中断也不影响12864的显示吧。我测试过,只要有写EA=1;12864显示速度就特别慢,去掉EA=1;就正常啦!

网友G:
开了EA开了ES你又不去处理中断,你的无线模块来个中断你的程序不会乱跑么?

网友H:
TI、RI 要用软件置0